风机能用普通可控管电路调速吗?

楼主(2008-11-18):
风机能用普通可控管电路调速吗?电机会发热吗?功率、能耗如何?使用寿命长吗?

网友A:
看一下交流电机变电压调速,不提倡这样做对什么都不好,建议用变频器。

楼主:
abbf: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B:
那不就是软启动器吗?

网友C:
你说的是 可控硅吧?

楼主:
是可控硅,用来调速,当变频器用,有人在做这种产品。

楼主:
不是当软启动器用。

网友D:
力矩控制嚣就是用可控硅来对电机进行调速控制的,但要用专用电机[力矩电机].用在普通电机上要造成速度不稳,和电机发热等,不能用.

网友E:
用变频器吧,电话13813093883

网友A:
可控硅调压无外乎移相和过零触发,移相会产生大量谐波,过零触发会产生电流冲击。就像8楼所说的那样要造成速度不稳,和电机发热等,要效果好一点只能交流电整流后再用可控硅三相斩波调压——这就是变频器的雏形。而且我不相信你能把控制电路做好和把成本做下来。再看交流电机变电压调速得机械特性就知道为什么一般不用交流电机变电压调速。用现成的变频器吧。有空去看一下《半导体变流技术》

楼主:
看来做这种产品的人一定会破产了。

网友F:
这样怎么能很软启动相比,容易烧电机。还是用变频器比较好,现在的变频器价格已经比较低了

网友G:
为了保证电机寿命还是用变频调速吧!

楼主:
我是说他们用普通可控管电路调速风机这种方案行吗?

网友H:
不用调速可以用软启动器;

调速用变频器吧;

网友I:
不行吧,变频器内逆变电路中的管子是高频管,你用普通可控管来调速不行的.

楼主:
能否说说它的坏处有多大。

网友J:
有现成的变频器不用?去搞什么普通可控管电路调速,真奇怪!

网友K:
有现成的变频器不用?

网友L:

1.请您把风机的电机型号说详细一些

2.对调速的要求

  例如:功率,调速范围,精度等

3.一定要用

  可控管

  吗?

4.液力耦合器,滑差调速器等,都可以用在风机调速

请多指教!

网友M:
家用风扇的电子调速器就是具体应用,但工业单纯应用可控硅调速很少,

网友N:
应该是可以的吧,有机会我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O:
abbf 说:
《有空去看一下《半导体变流技术》》我也去看看!!

网友P:
可控硅调速,属于调压,普通电机是不行的特性硬.要用力矩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