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小电路线路图

楼主(2008-11-18):
要求是一送电,电机就能运转,先转5秒再停50秒,然后再转5秒,再停50秒,就这样周而复始,不需要启动停止按钮.

网友A:
不知你的具体情况。可以从电气和机械两方面考虑。简单的用接触器和延时续电器(延时断开和延时接通)。复杂的用PLC。

网友B:
如果不用PLC 就用两个时继 做个互锁

网友C:
用时间继电器啊,很好用的啊, 搞清楚NC和NO接点.

网友D:
又一个相同的问题和相同的答案,真让人头痛!

到我的帖子里找吧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0511143000002

53楼有你要的图

网友E:
4楼的比我好!!!!!!!!!1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F:
其实有种更简单的办法,现在市面上有种双调时间继电器,怎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G:
哦  双调时间的还没听说过,   贵吗

网友H:
市面上有现成的双调时间继电器,大概也就50元RMB。

网友I:
上面的图能工作吗????????????

网友J:
市面上有现成的双调时间继电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上面的图能工作吗????????????

不能用

网友F:
哦 双调时间的还没听说过, 贵吗

现在也不怎么贵,还是数显的,时间设定也很方便。价格不一定,有好的也有普通的,好的大概在100以上普通的大概在60-80

网友L:
上面的图能工作吗????????????
真的不能用哦!

网友M:
如果时间要求不是太精确的话,可以用冰箱电子温控器控制一个接触器来实现.很经济的,只需10元左右.还很可靠

网友N:
上面的图能工作吗,回答下。

网友E:
合空开--->K1吸合自保,T1,T2得电,T2 断电延时头断开,---->5秒后,T1头断开,---->K1失电,T1,T2断开.T1延时头吸合,T2是断电延时头,延时50秒接通.---->

K1吸合自保.---->T1,T2得电,T2 断电延时头断开,---->5秒后,T1头断开

网友O:
可以试试. 理论上应该行的通

网友P:
5楼图有误。T2为通电立即断开、断电延时闭合的动断触头,断路器一合上,K1:ON,T2得电,K1马上OFF。周而复始,K1会处于跳跃状态。可改为按下图接线。图中T2的延时时间要调整至55秒,就可以完全达到楼主的要求。

网友E:
20楼的比我好,但我的K1是自保的,T2是不能断开他的。

网友P:
对不起,21楼。我对你图的判断有误,你的电路图可用。只不过要多用3对辅助NO触头,选择K1时要注意。

网友Q:
用变频器最好不过了,还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