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线端子线标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8-11-18):
看到不少国外的控制柜,做工很精致,有的还是绝缘挡板,发现接线端子上的线标是打印,请问是不是需要专门的打印设备?

网友A:
当然有的啊,老外的细节方面做的还是很好的啊

网友B:
好,一定会仔细看的。

楼主:
能否介绍下线标的打印设备?

网友C:
哪是当然的,有专用的号码管打印机,去买一台就行了撒,能打印各式各样的,根据要求设置好后就可打印了,操作就和我们的电脑一样。

网友C:
日本MAX微电脑线号打印机LM-380A

1.操作更简易:完全的中文操作键盘标识和操作提示界面,容易上手。带拼音输入汉字功能,可打印中文.英文.及特殊电工符号,同一段落可实现重复打印及序号连续打印功能。

2.专用的编辑软件更加强大:所有的打印内容及功能参数都可以在软件上直接设定,配备的CF卡可海量存储打印的资料内容,编辑与存储更加简单。

3.打印速度更高:25mm/sec,一分钟可列印35个20mm长的号码管,比370E快43%。

4.打印长度更长:套管长达20米,标签长达5m米(370E:套管—6米,标签—1米)。

6.内存更大:最大可存储40000个字元,一个文件最多可输入2000字元。

7.切刀深度无段可调,延长半切刀的使用寿命。

8.损耗更少:端头空白从原来的5cm减少到2cm。

9.更加耐用:采用合金齿轮传动,噪音更低

10. 打印效果清晰耐久:解析度高达300dpi12点/毫米

11.印字头上下印字位置可调(-1.2mm至+1.0mm)。

12.可打印材料更加多:PVC空白套管(0.5平方线径至16平方线径),贴纸,热

缩套管,非PVC套管。

13.号码管切割方式:自动半切 易于携带和接线

14.配备黑,白两种颜色的色带,可实现不同颜色打印。

机器标准配置:

LM-380A机器一台专用电源一个LM-IR300B色带一卷LM-RC300B色带盒一个

说明书一份专用手提箱一个

额外赠送:CF卡一套

http://zjmax.cn.alibaba.com/athena/offerdetail/sale/zjmax-1033264-82453403.html

可以看一下,是挺好的

网友D:
不知道价格咋样?太贵的话买不起,也不合算。

网友E:
呵呵;国内就有这种;

专门打印套管上的;

网友F:
国内就有。打印套管,打印贴纸。上网查。我给型号 LM-380A   A11-C微电脑线号打印机.

网友G:
买个就好了,写的不标准,要不就是容易掉色

楼主:
对,如果打标机便宜的话,还是买个好,毕竟打印的比较美观。我们原来都是手写的,用日本进口的油性笔,不容易掉色,只是手写很麻烦,

楼主:
这东西大概要多少钱?几千还是几万?

网友H:
线号机价格从几千到上万,有机械式和微电脑式,我们单位现用机械式,比较耐用。以前是用微电脑式,坏了,维修费较贵,报废!

楼主:
机械式的大概多少钱?能否告知厂家及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