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温过高原因

楼主(2008-11-18):
运行中的变压器,有时其油温升高,超过许可限度,在此浅析其原因,供检修参考。 当发现变压器油温过高时,应检查变压器的负荷大小以及冷却油的温度。同时与以往的同样的负荷时的温度相比较,检查温度计本身是否失灵。若以上检查均正常,但是油温比以往条件下高,且温升继续加大,则有可能是变压器内部故障.一般油浸式变压器内部故障有以下几种情况: 1.分接开关接触不良.运行中分接开关的接触点压力不够或接触处污秽等原因,使接触电阻增大,从而导致接触点的温升而发热,非凡是在倒换分接头后和变压器过负荷运行时,更易使分接开关接触不良而发热,引起变压器油温过高。分接开关是否接触不良可以通过测量线圈直流电阻来确定。 2.线圈匝间短路。当几个相邻线圈匝间的绝缘损坏,它们之间将会出现短路电流.此短路电流使油温迅速上升.造成线圈绝缘损伤的原因很多,包括:外力、高温、制造工艺等多方面的原因。引起匝间短路的主要原因是过电流和过电压。测量线圈匝间是否短路,可以通过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和取油样化验来确定。 3.铁心硅钢片片间短路。由于外力损伤或绝缘老化等原因,使片间发生短路,造成铁心涡流损耗增加而局部过热。此外,穿心螺杆绝缘损坏也是造成涡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