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问题

楼主(2008-11-18):
autocad 如何加入字符

在打开autocad时,出现提示选择各种各样的字体,该怎么办?

谢谢。。。。。。。。。。

网友A:
将字体文件复制到AutoCad安装目录下的Fonts目录中。

楼主:
谢谢,但是第二个问题,“指定字体给样式FSDBHZ,CCFS”应该怎么办,我都是点击“确定”,往里进,但是图纸打开以后,汉字部分出现乱码,怎么办?

网友B:
你要把可选的字符都试一下

一般选txt字体替换就可以

网友C:
LZ的图纸使用了你的CAD的FONTS文件夹中不存在的汉字(仿宋体?)字型文件.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找到这些汉字字型文件(向制图的人或单位要最方便),复制到你的CAD的FONTS文件夹中.

使用替代字体也可能解决,边试边修改总能解决.

网友D: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找到这些汉字字型文件(向制图的人或单位要最方便),复制到你的CAD的FONTS文件夹中.

楼主:
对:老愚者 关于

LZ的图纸使用了你的CAD的FONTS文件夹中不存在的汉字(仿宋体?)字型文件.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找到这些汉字字型文件(向制图的人或单位要最方便),复制到你的CAD的FONTS文件夹中.

使用替代字体也可能解决,边试边修改总能解决.

内容的回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