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PC-CARDI不能在18I系统上使用?

楼主(2008-11-18):
为什么存储卡不能插在18IT上使用

具体问题:我在0IT上用很好,但插到18IT上,开机进入BOOT画面后,备份时,提示M-CARD NOT EXITS ,PLEASE KITselect呀。还请指教!
正常开机,用CF卡备份数据时,出现:EDIT MEMORY CARD ERROR:0030
哪位知道指教一下呀

网友A:
可能是你的CF卡坏了;也可能是CF卡的适配器坏了;抑或是卡在适配器中没有插紧

楼主:
晕,你不看内容的呀

都说了在0I上使用正常,

网友B:
把参数考出来,和正常机对比下就知道了,或者看下可不可以从CF卡里运行PROG

网友C:
有的CF卡能用0I系统却不能用18I系统,我遇到过,这是卡的适配器问题

楼主: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你的問題解決了么。

關鍵是現在上哪買那種CF-1類型卡去呀。

現在最小的都是1G的了。還是二代卡。

网友C:
因为我遇到过,原来256M的卡都可以用,后来买了一张1G的卡只能用0I的。哈哈

楼主:
现在上哪能买到呢。你手上还有多余的么。

网友C:
没多余的,不过电脑耗材市场有的买的,你去买买看,不贵的

楼主:
关键是上哪买呀,合肥这,我买个PCMCIA卡套都买不到,还是上次去大连,在那买的呀

网友C:
我是无锡的,这很多的,呵呵

网友C:
实在不行用笔记本好了,这么死心眼

网友A:
我在苏州、无锡(梦之岛)、深圳(华强北赛格电子)都有买到啊!CF卡+适配器都有。或者买个PC卡也可以(这是北京FANUC的技术支持告诉我但没有试过),一般的笔记本电脑上都有PC卡插槽的

网友D(2009-07-08):
谁能给我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2011-01-04):
补充一点-----卡要在电脑上手动格式化,格式化时选择FAT16不要选FAT32

网友F:
多看看网上的相关资料.多查查书.

网友G(2011-06-24):
买16M的pc card吧 不便宜3000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