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ATV58报警SCF

楼主(2008-11-18):
我现在有ATV58系列。5.5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警SCF,模块是坏的,然后我去掉模块后单独给板子上电还是显示SCF,是不是板子还是有问题呢?还有是不是驱动和INTC001108电路有问题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2009-09-11):
scf输出侧短路故障

网友B:
我施耐德公司,现在专修施耐德,我的QQ574992834,施耐德专修群:4380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