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电偶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一支热电偶能否接到两块数显表上?如果不行为什么啊 ?

网友A:
买一个模块分成两路

网友B:
1、买个一入(热电偶输入,要同你的热电偶分度号)二出(4-20mA)变送器就可以接2个数显表了,这样好处就是保险点。价格可能高点

2、或者你现在没有买数显表,其中一台买带变松输出的,将热电偶的直接便送到输出端然后接1个4-20mA的数显表,这样价格应该低点

网友C:
不行的

热偶出来的信号是很弱的毫伏信号,不可能同时供给两块数显表进行采样变送的!

如果非要接两块数显表的话,可以让第一块表带变送输出,第二块表只是显示。这样就OK了!

网友D:
如果仪表输入阻抗足够高,而且不会相互影响(比如断偶保护电路电压不一致),一支热电偶可以接到两块数显表。

网友E:
直接接的话估计不行,除非想别的方法。

网友F:
你是想现场装一个仪表,控制室再装一个仪表吗?

网友F:
3楼说的对,你还是另加一个变送器好一些.

网友G:
呵呵;再用一个热电偶放在一起不就行了;

一个热电偶才多少钱呀;

用分支器什么的先咨询一下那个的价格;

网友H:
最好是带变送输出的仪表来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呵呵;再用一个热电偶放在一起不就行了;

一个热电偶才多少钱呀;

用分支器什么的先咨询一下那个的价格;

网友J:
大多数数显表的输入阻抗都很高,对信号的影响很小,是可以一支热电偶接两台数显表的。

网友K:
1不用买热电偶变送器。直接用一个数显表就行了(带4—20mA输出的)

2买一个双支热电偶就行了,(比单支热电偶价钱贵不了多少)。

网友L:
一只热电偶接两只数显表是可以的.我公司这样做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M(2009-02-10):
  不了解,听听高手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