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险

楼主(2008-11-18):
今天试一台刚装好的柜子,通电后砰的一声,检查后原来是一个HH54P爆了。幸亏上面有DZ47做保护,不然后果会很严重。本来这个54P是带电动阀的40W小电机,考虑负荷不大就用了它,没想到竟会起弧。看来正确的选型太重要了

网友A:
怎么会啊,一定是你接线时不小心有短路现象,不然怎会爆的呢,关选型那事

楼主:
里面触点距离太近,起弧了。电柜已经装成,不好做太大改动,就用青壳纸在继电器内做了隔相处理,现在没事了

楼主:
补充一点。那个40W小电机是三相的

网友B:
有短路现象,不然怎会爆的呢,选型是只要电气参数一致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