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应该是多少?

楼主(2008-11-18):
请问台达变频器的通讯口RS485的正负极之间应该是多大的电压?正常的话是不是3.8?(空载量)

这个电压过低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
另:通讯口上的电压是从那里出来的?为什么换控制板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A:
你测量的是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在2~4.*V范围,用数字表交流 200mV档测量,在有同讯的状态时应是2mV~100mV跳变。

网友B:
呵呵;一般不要去测量RS485上的电压;

如果通讯距离远的话可以用加5V电源的RS485转换器;

网友C:
这个电压和485模块使用的芯片有关(不同的芯片驱动能力不同)。而485属于对称传输的电流信号,回路阻抗会影响这个电压。标准电压应该在 200mV~2.4V 之间。200mV 以下作为无信号(不确定)处理。具体参数请参考我网站‘器件资料’栏目:http://www.kaimingkeji.com/qjzl.htm 中第53项485芯片75176的资料。

楼主:
现在问题是我用屏跟PLC通讯,PLC跟变频器通讯,带两台,另一台正常,(都是015M的变频器,一台是380的,一台是220的)一接上220变频器的通讯线,触摸屏就跳通讯不上的画面,不保持,总是闪一下,灭了有闪,0.5秒一次大约.换别的变频器就没事,一接上220的变频器就这样.搞不懂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