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触摸屏TP177B 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8-11-18):
1、通过在WinccFlex定义modbus点,有0x000,1x000,3x000,4x000的点,发现TP177B只支持4x000的地址,是否是这样。

2、对于设定点如温度,我在类型定义了输入输出,发现能够把值设定到PLC,但是触摸屏显示#####,检测了一下通讯数据,PLC返回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已开始,我以为是RS422和RS485的关系没有设置对,可能是走的RS422方式,所以我看不到读取数据。经过查看,我在通讯连接设得是RS485,在触摸屏的拨码开关设为

—————
口      口
   口口
—————

—————

口口口口
—————
均一样,在RS485方式下PLC均能收到数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3、对触摸屏后的拨码开关疑问?

触摸屏后的拨码开关文字显示:
—————
口口口口

************
PPI/MPI/DP
—————

—————
口      口
   口口
—————
RS422/RS485

是否是这意思:
—————
口口口口

PPI/MPI/DP
—————拨码表示以PPI/MPI/DP方式通讯

—————
口       口
   口口
RS422/RS485
—————拨码表示RS422或RS485方式,具体走RS422还是RS485通过组态软件的通讯项选择

谢谢.

楼主(2008-12-24):
通过RS422是可以连接的,可以访问Holding Register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