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Minute Legal Forms NOW Provides FREE Legal Help and Advices

楼主(2008-11-18):
I like your URL - www.gongkong.com I am glad to tell you, the URL freegreat site . Take a look dating and other ads at http://www.beposted.com welcomes you . Will be glad to tell you Intersting in pro-contact with SEO experts To promote web site like yours Actually I am thinking about somebody like this guys - http://www.avazo.com Appreciated any info you have Legal aid now available online from legal professionals. You can ask the lawyer from【url=http://www.10minutelegalforms.com/ask-an-attorney/】 www.10minutelegalforms.com【/url】 any legal questions/ Answers are fast, complete and FREE. Another our free service connects people like you with attorneys who provide a variety of legal services including mortgage modification, bankruptcy, criminal and immigration problems or civil case. Just fill out the short form at our 【url=http://www.10minutelegalforms.com/legal-help/】website【/url】 and we will provide 2-3 attorneys ready to help you.

网友A:
通讯故障一般多见是通讯的卡件受损,更换通讯卡。按键失效? 是否是个别某个键失效还是所有的全不好使了?是否用的外引连线了(引出了变频器本体之外的连线)常见是该线有断处,更换引线。

个别的某个键失效是该键脏污。拆开清洗。

楼主:
东芝是VF-NC1,出现故障是E-19,内容是CPU通讯错误,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啊?台达的是把变频器面板直接诶接到变频器上还是同一问题,我量了电位器和开关,都好着,是不是面板有问题了啊?

楼主:
还有一个丹佛斯VLT2800的变频器,老是出现报警9,说明书上说是逆变器过载,而且有4台变频器出现了同一个问题,但有时又是好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啊?电机负载不大,现在换其他的变频器工作正常。

网友B:
面板被锁了,按ENTER键5秒以上就可以解锁

网友C:
二手丹佛斯VLT2800的变频器几十维修价处理。短信》13355台210251

楼主:
多谢了,大哥,我试一下

楼主:
还是不行啊,我试了,按ENTER按了5秒还是没反应啊

楼主:
大哥,还能有什么办法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