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看看

楼主(2008-11-18):
无频繁启动负荷 所有负荷为发热管和电子产品   800KVA  的变压器可带动多少负荷了?

网友A:
那你就按照电流,电压的公式做吧, 改更号3的就更号3倍,呵呵

网友B:
如果负荷为发热管和电子产品,发热管的功率因数接近1.而电子较低,所以究竟带多少,要看发热管占的比重大,还是电子产品?如果大部分是发热管,带动的符合可接近800KW,否则的话就是800KW称0.8-0.9的系数

网友C:
一般变压器的效率是额定容量的0.8~0.9之间,太小了,说明变压器选大了,太大说明变压器选小了,应该增加容量。

网友D:
同意2楼3楼的观点,支持

网友E:
     环境温度35度以下。HZ50的话就是800KW。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一般变压器的效率是额定容量的0.8~0.9之间,太小了,说明变压器选大了,太大说明变压器选小了,应该增加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