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W电动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我有个机床15KW的电机,直接启动用过,但是最近烧坏了两台了,都是启动时接触器粘连,请问用软启动能解决吗?

床子是剪板机,直接启动可以吗?

还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把接触器选大点就行了啊

有钱当然可以选用软启动

网友B:
接触器选大点或者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C:
你的电压是否正常,要是没问题.用软启动最好不过

网友D:
经济允许的话可以用软启动,星三角经济一点

网友E:
15KW的电动机,你选的接触器是多少安培的?工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采用自藕减压启动。

网友F:
软启动非常好,不过电压波动不大可以选择直接启动

楼主:
电压波动还没测量,不过要是直接启动会烧电机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接触器选大点或者采用星三角启动。

要是原来是直接启动的话就把接触器选大点,若不是就自己改。

网友H:
烧接触器,要看你起动电流多大,剪板机属于短时、频繁工作制。

用软起动器效果也不见得太好。建议换大容量接触器,或采用真空接触器。

网友I:
星三角经济一点  超过11KW就应该Y转三角了.要将规矩呢.

网友J:
啊,11KW就要Y转三角了啊,我以前记得是22KW的啊,呵呵

但是小心点比较好啊

网友K:
用星三角比较实惠,15KW的电机也没怎么大电流,直接启动的话用CJ20-100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关键是看你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L:
频繁启动的,接触器应该要选大点,避免打火,触头融蚀,甚至粘连

楼主:
电压可能是不平衡吧?同一线路上电焊机多

网友M:
这你要是用软起你的老板知道非得辞了,你也台浪费了,没那个必要,把接触器选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N:
剪板机属于短时、频繁工作制。建议把接触器的容量选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O:
要是原来是直接启动的话就把接触器选大点,

网友P:
星三角经济一点 超过11KW就应该Y转三角了.

楼主:
对:罗伯特巴乔 关于

剪板机属于短时、频繁工作制。建议把接触器的容量选大点就可以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Q:
15Kw,是Y-三角启动的临界点,剪板机属于短时、频繁工作制。建议把接触器的容量选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R:
15kw用星-三角启动就可以了。接触器的容量最好大点

网友S:
更换好点的接触器,比如正泰的

网友T:
剪板机有大的飞轮储能,启动时间和电流要比一般的轻负载设备大,建议使用降压启动,软启动当然好了,9楼的说法不太准确,剪板机的电机启动后是一只工作的。换大点的接触器也可以,但要排除机械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U:
电机有否堵转啊?切剪板时电流多大啊?第一把电机改大,第二把电气设备执行机构改大,第三改用软启动啊。

网友V:
建议把接触器的容量最好大点,软启动成本很高没必要

网友W:
15kw的电机启动要搞这么复杂吗?把接触器的容量换大点直接启动就行了

网友X:
如果剪板机电机带动大飞轮的话最好是用星三角启动,没有飞轮的前板机可以直接启动, 装大些电流容量的接触器不可以了,当然用软启动也可以,那得多花1k多.我处有卖15KW的 1650元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Y:
接触器选大点就行了

楼主:
容量换大点直接启动就行了

网友Z:
1、容量换大点。

2、星三角启动。

3、软启动。

网友AA:
如果电机和设备都没问题,接触器选用不小就要考虑接触器的质量问题了。

网友AB:
同意34楼的说法,我认为选大接触器是关键.

网友AC(2013-11-09):
15KW我可以799一台给你  http://www.chinadianji.com/

网友AD:
15KW电机不算大,以前没有问题的话,可以看看是不是电机重载启动,重载启动,星三角不行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N:
剪板机属于短时、频繁工作制。建议把接触器的容量选大点就...

换好一点的接触器容量选大点,没问题(关键可能是你的变压器小了,显得启动时间长),75KW的风机都有直接启动的(有进口风门)。

网友AF:
把接触器选大点就行了啊

网友AF:
接触器选大点或者采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AF:
用星三角比较实惠,15KW的电机也没怎么大电流,直接启动的话用CJ20-100的交流接触器就可以了

网友AF:
1、容量换大点。

2、星三角启动。

3、软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