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变频器故障代码求教

楼主(2008-11-18):
我公司的一台LG iG5A 变频器 上电报NTC 查查说明书也查不到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请各位大哥赐教

网友A:
我公司专业维修变频器 ,济南英威变频器维修中心 0531-85989155

网友B:
检查显示器与主板接口。。。。主板有可能坏了

网友B:
我遇到个LH-55K的是接口弯了,纠正就好,之前问了LG公司的技术,他们也是不清楚...

楼主:
好的 虽然不是你说的问题 但是还是很感谢你能回答我这个问题
NTC 是热名电阻 意思是这个电阻的链接线断了 修复就好了

网友C(2009-05-09):
请问IG5系列变频器,故障显示HY系什么意思,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