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交流接触器的原理、选择和接法

楼主(2008-11-18):
交流接触器是广泛用作电力的开断和控制电路。它利用主接点来开闭电路,用辅助接点来执行控制指令。主接点一般只有常开接点,而辅助接点常有两对具有常开和常闭功能的接点,小型的接触器也经常作为中间继电器配合主电路使用。 请登陆:输配电设备网 浏览更多信息
  交流接触器的接点,由银钨合金制成,具有良好的导电性和耐高温烧蚀性。

  交流接触器主要有四部分组成:(1) 电磁系统,包括吸引线圈、动铁芯和静铁芯;(2)触头系统,包括三副主触头和两个常开、两个常闭辅助触头,它和动铁芯是连在一起互相联动的;(3)灭弧装置,一般容量较大的交流接触器都设有灭弧装置,以便迅速切断电弧,免于烧坏主触头;(4)绝缘外壳及附件,各种弹簧、传动机构、短路环、接线柱等。

工作原理:
当线圈通电时,静铁芯产生电磁吸力,将动铁芯吸合,由于触头系统是与动铁芯联动的,因此动铁芯带动三条动触片同时运行,触点闭合,从而接通电源。当线圈断电时,吸力消失, 动铁芯联动部分依靠弹簧的反作用力而分离,使主触头断开,切断电源。

交流接触器的选择:
(1)持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67-75%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67-75A以下的设备。
(2)间断运行的设备。接触器按8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80A以下的设备。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
(3)反复短时工作的设备。接触器按116-120%算。即100A的交流接触器,只能控制最大额定电流是116-120A以下的设备。
还要考虑工作环境和接触器的结构形式。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国内有些厂家为降低成本,已经在偷工减料,比如:在线圈的制作减小线径甚至少绕匝数,在触头上用不符合国标的材料或厚度和截面都不够。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接触器上,在其他如短路器等产品上也是如此。造成在实际使用中,标的是100A的接触器或短路器,其实际负载量只能在80A甚至更低,故障率很高。所以,现在有流行的说法是:用国产低端产品,要按其铭牌说明的额定容量打7折使用!

一: 一般三相接触器一共有8个点,三路输入,三路输出,还有是控制点两个。输出和输入是对应的,很容易能看出来。如果要加自锁的话,则还需要从输出点的一个端子将线接到控制点上面。

二: 首先应该知道交流接触器的原理。他是用外界电源来加在线圈上,产生电磁场。加电吸合,断电后接触点就断开。知道原理后,你应该弄清楚外加电源的接点,也就是线圈的两个接点,一般在接触器的下部,并且各在一边。其他的几路输入和输出一般在上部,一看就知道。还要注意外加电源的电压是多少(220V或 380V),一般都标得有。并且注意接触点是常闭还是常开。如果有自锁控制,根据原理理一下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A:
我公司供应外国原装仪器仪表。如有需要请与我公司联系!
沈阳中仪欧米特测控技术有限公司
联系人:吴小姐
电话:024-31306691-23
贸易通:theresa84823
Email:theresa84823@sinometers.com

网友B:
注意外加电源的电压是多少(220V或 380V),搞清楚触点容量很重要.

网友C:
注意线圈的电压等级,以及触点的个数,以及主触点的电流电压等级

网友D(2017-11-03):
注意线圈的电压等级,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