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零线会带电

楼主(2008-11-18):
1、零线带电是没有良好接地的体现,如果良好接地了,电流会流入地下,用电表将会检测不出来。简而言之,就像楼上两位说的,要么是零线断了,要么是接触不好。但是,这其实是结果;而不是零线带电的原因;
2、原因:正常情况下,零线上不应该有电。所以,一旦有电,肯定是故障的表现;最简单的就是电磁感应,而且这时候零线没有良好接地,未能形成回路;其次,用电设备漏电或者相线碰壳,但是电流不算大,因此还没有跳闸;
小结:零线带电,零线肯定没有良好接地;解决以后,再去找设备原因
============================================================
在三相四线制的供电系统中,如果零线接地不好或者接地端断了,其后果是在三相负载不平衡时使零线的电位不等于0,也就是说中性点发生偏移。具体零线电位多少与三相负载不平衡度有关,越不平衡,中性点偏移就越大,零线的电位就越高。零线电位偏移后三相的相电压一般就不是220V了。有的相可能超过220V,有的相则可能低于220V。 当中性点偏移量太大,三相的相电压增加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烧毁,三相的相电压减少的相就可能使其用电电器不能工作。零线的电位升高后,达到一定的值时触零线将会造成触电事故危险
================================================================
零线带电:1.有电流:这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2.有电压:这是零线断了,这很危险,极易造成电气设备的寻坏,必须检修
================================================================
对于三相四线制(TN-C)系统中零线带电,大多数原因是因为三相负载不平衡造成的,还有向30楼说的有故障状态下,零线会带电.但是在三相五线制中(TN-S)零线一般都带有很微弱的电流,尤其是在计算机系统的供电中,这个是因为计算机系统的工作电压是微电压一般在0~5V之间,而且还是直流电源,所以根据直流系统的工作原理,其零电位是有电流通过的,计算机内的直流零电位就是通过DC/AC转换将进线电源交流的零作为直流的零电位点了,故此在计算机系统中电源线中的零线正常是有微电流通过的,所以在计算机配电设计时都不安装漏电保护装置. 字串9

网友A:
电源线中的零线正常是有微电流通过

网友B:
还是要学习下啊,对基本的东西不是很清楚的啊

网友C:
楼主写得很详细啊,不过我在工作中遇过这种现象

网友D:
三相不平衡的原因就是接地不好吗?在三相四线制中

网友E:
学习了,不错,值得好好学习,越学感觉有越多的东西要学习啊,呵呵。

网友F:
现场要把零线做重复接地,这样很安全.我单位就是这么做的,效果很好

网友G:
零线带点只能说明你的零线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上已经断开了,所以才能有电的,或你的零线的出线端虚接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零线带点只能说明你的零线在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上已经断开了,所以才能有电的,或你的零线的出线端虚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