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五线比三相四线好的地方

楼主(2008-11-18):
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有什么好处?原理是什么?

1、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好处就是便于系统实现“漏电保护”!
2、三相四线制接入的漏电保护器,在漏电时“拒动”,形成虚设!
3、因为它只有一根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设备漏电时,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无法检测漏电电流!
4、当工作零线与保护零线分开始,工作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保护零线不通过漏电保护器,当设备漏电时,不通过漏电保护器的保护零线漏电流就被检测动作而及时得到保护;

网友A:
A B C N PE 还是加吧,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网友B:
呵呵,我也不清楚的啊,但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啊,

我查查啊

网友C:
、因为它只有一根零线,通过漏电保护器,设备漏电时,漏电流通过漏电保护器,无法检测漏电电流

三相四线制接漏电保护器是工作零要经过漏电保护器,保护零要从漏电保护器上端接才行

网友D:
1、三相五线是在三相四线的基础上加一根专用保护地线,好处就是便于系统实现“漏电保护”!
2、三相四线制接入的漏电保护器,在漏电时“拒动”,形成虚设!

当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装置时,一样可以达到保护作用

网友E:
“当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装置时,一样可以达到保护作用 ”

1、错误,当零线不经过漏电保护装置时,漏电保护器不能合闸;

2、工作零线必须通过漏电保护器!而增加的保护零线不通过漏电保护器。

网友F:
零线和地线是独立的,当然要好了

网友G:
五线制好可避免在四线制中“接零保护”与“接地保护”同在同一系统时的相互干扰,提高了安全性。

网友H:
零线和地线是独立的,主要是安全

网友I:
主要是电气用电安全考虑,五线不四线的更安全可靠。

网友J:
五线,主要是加了一要接地保护

网友K:
三相五线绝对比三相四线的好,很多时候机器有一点漏电你可能没有觉察,但是如果接上地线的话就是有漏电也会通过地线流向大地,从而使机身处于0电位,使有些敏感元件得到了正常工作。

近几天在调试一台机器时,开始图省事,就没有接地,结果光电感应开关经常误动作,后来发现就是漏电了,结果一接地一切都正常了。

所以说接地还是需要的!

强烈建议机器一定要做好接地保护。

网友L:
专用接地时,为什么相线对地也有220VAC的电压啊。

网友E:
“专用接地时,为什么相线对地也有220VAC的电压啊。”

1、保护零线PE与工作零线N都是零线,都是从变压器的中性点即零点 拉出的;

2、又变压器的中性点工作接地,当然相线对地也有220VAC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