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18):
单相1kw电动机,用三台分别接在三相电源上,它的总功是多少,它和三相1kw是相等的吗?

网友A:
应该是3KW吧!!!!!!!!

网友B:
那就是接个Y型的啊, 和3KW一样的啊.

网友C:
是吗,我也不清楚啊,是3KW吗

网友D:
单相是1KW,电网的负载是3KW。

网友E:
我也感觉3KW,

网友F: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百联电工 X百联电工
积分:67
帖子:61注册时间:2008-11-9 23:55:59 4楼 回复时间:2008-11-18 21:42:26 单相是1KW,电网的负载是3KW。

网友G:
不是吧这个问题还用问?

3×1=1?

还有没有离谱一点的啊?

网友H:
当然是3KW了

网友I:
从理论上说,应当是3KW

网友J:
                             应当是3KW  .

网友K:
三相总功率是3KW,要是1KW的话大家都不用三相电机了,都用单相电机了

网友L:
三相总功率是3KW,不可能是别的答案吧?

网友M:
三相对称时,三相总功率P=3×P相= 3×1KW =3KW。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三相对称时,三相总功率P=3×P相= 3×1KW =3KW。

网友O:
有没有别的说法,单相220v,三相线电压话应该是380v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