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压机

楼主(2008-11-18):
霸尔30HP空压机管道,油格,散热器,温控阀都正常,请问空压机为什么还高温?

网友A:
机头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B:
1.环境温度高

2.热风排出口上直接设置排风管道

网友C:
出现高温主要出现在:冷却油流量是否够、机子散热不好、环境温度高、温控阀未正常工作,检查以下几点:

1、检查冷却油是否够,型号是否对。

2、环境温度是否高。

3、检查机头是否有异响。

4、检查油格的压差表压力是否正常。

5、看你的机用过多长时间,看散热器内部是否堵塞,需清洗。

6、在检查温控阀是否完全打开。

网友D(2009-12-25):
  1  温度传感器   2、检查冷却油是否够,型号是否对。

3、环境温度是否高。

4、检查机头是否有异响。

5、检查油格的压差表压力是否正常。

6、看你的机用过多长时间,看散热器内部是否堵塞,需清洗。

7、在检查温控阀是否完全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