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液位测量传感器

楼主(2008-11-18):
有没有可排出泡沫干扰的非接触在线液位测量传感器,测量结果有标准信号4-20ma输出。我的邮箱:daszy@l26.com

网友A:
请问是干泡沫还是湿泡沫?一般的少量泡沫雷达还是可以的,不过太多的泡沫尤其是湿的,最好还是接触的吧,我公司经营的西门子仪表中LR200/300是低频雷达,在少量或者干泡沫的情况下可以很好的应用。泡沫比较对的情况下推荐使用导波雷达

网友B:
泡沫多的用接触的比较实际(指测量数据),单法兰变送器或者电容式,

或者入办法:你用个大点管子做个导波通道,那样泡沫就进不去了,记得管子的上下2端多要和罐子内部联通哦。那样超声什么的多好用了,我想你的液体不会在静止上升下降的时候也产生泡沫吧。呵呵

网友C:
比较感兴趣 看看 看看 看看

网友D:
实际上就是差压变送器............

网友E:
这个比泡沫更难了,你看怎么样?  1366158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