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径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我的一台罗茨风机,电机是75KW的,我通过计算得出计算电流为113.98A
但是风机上标的电流为141A,哪位高手可以告诉我选择线径时,我应该用哪个电流作为标准

网友A:
141A的 这是电机工作电流 建议用50的

网友B:
141A是电机的额定电流

网友C:
当然是按电机铭牌的电流!50平方的差不多!

网友D:
当然是按电机铭牌的电流!如距离稍远些应选70平方!

网友E:
风机运行起来电流没那么大的,50的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