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运行噪音过大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18):
现在现场有一台ACS800的变频器,运行后发现电机噪音过大,里面有吱吱的声音,好象是电流的振动声音,频率稳定后还是一样的声音,重新做电机辩始后还是没有改变的.

网友A:
一般没事,如想消除,可把载波频率调高点。

网友B:
DTC就是这样子,无固定载频,吱吱响。

设置为标量模式,并且把载频调高就可以了。

注意载频太高变频器会发热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可是我看ACS800的手册没有找到载频调节的参数组呀!

网友C:
正想用ACS800,这只是个别现象吧。

网友D:
   使用SCALAR控制模式无法获得像DTC控制一样的电机控制性能。

网友E:
我公司一台ACS800,110KW变频器,运行几小时报负载短路故障,更换控制板后故障还存在,请问改为标量控制可以吗!

楼主:
你把电机去掉空载试试,要是空载的时候还报这个故障就怕是IGBT有问题啦!

楼主:
输出短路:损坏的电机电缆或电机。——>1)检查电机和电机电缆的绝缘。2)分断电机电缆与变频器的连接,在标量模式下运行变频器,如果变频器不跳闸,则说明变频器是好的。

网友F: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可以联系我,我是ABB的。电话:010-58217929,他们给的建议可能不是很确定。

网友G:
不用解决!!!!!没问题

网友H:
我们用的多,好象也有.不过有的是电机问题。我曾经遇到过电机喔喔响的故障。在某频段特厉害,换电机后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