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ANUC的PCIF的问题

楼主(2008-11-18):
我们有一套很老的设备用的FANUC的系统来控制,但是诡异的是当初没有用CPU,而是直接将机架拿PCIF卡连到了PC上。

我以前没用过FANUC的东西,不知道这个PCIF卡是个什么东西啊。而且我拿到的资料上面的程序也是梯形图,我都不知道程序存在哪里在哪里执行。

请各位大哥帮忙解释一下。

楼主:
自己顶,等高手。

楼主:
还是自己顶,高手们出现吧。

网友A:
     怎么会没有CPU呢?

网友B:
FANUC什么系统?

网友C:
PC作为CPU来用的 肯定有执行软件的。找找看

有发现发上来  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我也怀疑是用PC做的CPU,可是难道还有PC上的PLC仿真环境?既然都PC了,为什么还要用梯形图程序? 费解啊费解。 4楼的问题我看不懂,整个硬件配置是这样的:机架上插有几个IO模块,然后用看上去像并口线的线连接到PCIF上,PCIF卡直接插在PC的主板上,同时PC主板连接了一个触摸屏。

楼主:
我继续顶,期待高人出现。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呢? 这个确实没有CPU,机架上大大的几个字“NON-CPU”,这是IC693CHS392的机架,而且就这一个机架。按说,它一个扩展RACK,怎么也该配合一个本地RACK才对,可是就是没有。 难道PCIF CARD上有CPU?

网友D:
印象中PCIF就是插在PC上的一块通讯卡,可以作为一个通讯子站通过总线挂在CPU主站下面,确实是比较老的系统。

网友E:
发那克有很多系统型号 知道具体的系统类别 在去发那克网站查询即可 北京发那克官方网站应该有你需要的资料

楼主:
从我找到资料来看,至少这个机架上的所有东西都没有CPU。 有用过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些东西。 机架:IC693CHS392 扩展的10槽机架 第一槽电源,IC693PWR321S 然后后面几个槽都是IO模块,包括IC693MDL940,IC693MDL740,IC693ALG220,还有一个计数器模块IC693APU300H,一个热电偶模块IC693THM166 最后就是PCIF卡了,IC693PIF301. 然后就是一台看上去就很有年头的PC,以及一个触摸屏显示器。怎么看都像是拿PC的CPU模拟了PLC的CPU,可是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啊。

网友D:
刚又看了一下,您说的这个系统应a该是PC CONTROL,那个IC693PIF301是ISA的PCIF。

楼主:
请楼上详细说说好吗? PC CONTROL的意思是用PC机来控制吗,可是PC机上可以运行梯形图吗? 另外ISA的card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网友D:
没有找到IC693PIF301的详细说明,建议您参考一下GFK-2273(IC693PIF350),是PCI的卡,功能上代替原来的IC693PIF301。

楼主:
谢谢chenhui.li的帮忙。

网友F:
理论上是PC based, 当然能用梯形图,只不过你应该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资料,“直接将机架拿PCIF卡连到了PC上”这句话没有看懂,pc到底是怎么和I/O连接的?

带触摸屏吗?左上,右下,左下,右上点点看,没有的话,装个鼠标点点看。

如果有源程序的话,到硬件组态里面看看,应该看得很清楚的。

楼主:
PCIF卡插在PC机的槽上,当然我们这款card是插在ISA槽而不是PCI槽,另外用DB-25S Female Connector与IO RACK连接。 带触摸屏。 这是一个很老的设备了,源程序找不到了。而且由于PFIF的watchdog信号有问题,系统现在起不来了。 谢谢大家帮忙,我好像找到正确的资料了。 在GFK2273中看到的。果然有用PC的CPU代替PLC的CPU的做法啊。只是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不太明白。 Because your PC with a PCIF card is used in place of a Series 90-30 PLC/CPU, your application program performs the logic and I/O data transfers that would normally be provided in the PLC ladder logic and PLC I/O swe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