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活,北京,急急!

楼主(2008-11-18):
把问题详细表述一下(技术我不懂):
计算机发信号给LED显示屏,中间用无线模块传输,发送端通过232接无线模块,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信号发出,发、收模块都有反映,并且,接收端485端口我们试着不连显示屏,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说明无线数传没问题。但客户要求,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显示屏就是没反应。
那位大侠指点一下!不行咱们到现场的了,有酬。

网友A:
那电脑直接232转485给显示屏(不用无线)的话,屏有反应不?

网友B:
 多少大米,俺帮你解决。13582511569

网友C:
连上线正常收发的时候,你量一下A/B线的电压,可能是幅度不够,应该属于接口匹配问题,详细可给我电话:0755-83475365-207

免费的,呵呵!

网友D:
多谢!我们也感觉是这个问题,可惜您不在北京。。可以加您好友吗?

引用 网友C:
关于

连上线正常收发的时候,你量一下A/B线的电压,可能是幅度不够,应该属于接口匹配问题,详细可给我电话:0755-83475365-207

免费的,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于那电脑直接232转485给显示屏(不用无线)的话,屏有反应不?

可以试试!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于 多少大米,俺帮你解决。13582511569

给您发消息了

网友C:
我QQ:303953270可以加我

网友B:
有许多无线抄表模块,为节约成本降低功耗都是自己搭的驱动电路,这种电路往往驱动能力很弱。“电压幅度不够”这种说法感觉有点。。。。。。

没收到楼主的消息。

有人说隔行如隔山,其实小小的485,里面门道也很多。

网友D:
请您到现场(金源燕莎):
找出问题,解决,或指出解决办法(比如解决太复杂),200元。
有兴趣并可以去的请联系:cedar@sutel.cn

网友D:
问题详细表述一下(技术我不懂):
计算机发信号给LED显示屏,中间用无线模块传输,发送端通过232接无线模块,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信号发出,发、收模块都有反映,并且,接收端485端口我们试着不连显示屏,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说明无线数传没问题。但客户要求,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显示屏就是没反应。
显示屏,操作器都是采用RS485串行接口标准(差分,半双工)。9600波特,8位,无校验位。正常工作时常为接收模式,仅当接收到主机发给本设备的查询命令后,在0。5毫秒内转为发送模式,发出一个应答字节,发完后立即转回接收模式。

怎莫办哪?

网友E:
"接收端485端口我们试着不连显示屏,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说明无线数传没问题。但客户要求,接收端模块通过485给显示屏,显示屏就是没反应"

这个应该是涉及到你485芯片的问题,你用的无线设备的485芯片太差了。。

网友F:
LZ..可以打电话共同交流.

网友F:
0592-5710250 魏工...呵呵.

网友G:
来转转,留下脚印,呵呵,支持论坛

网友C: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用的无线模块收发转换时间,和发射启动时间太长了。当显示屏收到数据指示后,500ms内做出反应,但这个时候你的无线模块可能还没有准备好,造成丢数以致不能完成通讯。这样的结果就是你分别测试都OK,但是联在一起就不行。

网友H:
1\"转换232接电脑看到了信号" 不光要看到信号,和你们发的是否一致?

2、485--屏幕,你们尝试1下 直接计算机 232-485-屏幕 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