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SB-SC-09的下载线能否可以做FX2N-10GM定位模块的下载线?

楼主(2008-11-18):
关于USB-SC-09的下载线能否可以做FX2N-10GM定位模块的下载线,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不行,是与个人电脑的下载线吗?  那个得另外购买,如选用三菱的话型号是:1、用RS232连接:F2-232CAB0(25针,5针);2、用RS422连接:FX-422CAB0。

也可自己做,图纸我这边有。具体可联系我QQ:125328639

楼主:
谢谢,可以一起用,我用好了

网友B:
当然可以,一看是422的就知道了,不过偶还是打技术支持确认过了!

网友C(2011-04-17):
哈哈!我想看威伦的人机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