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单位蒸汽计量用的什么流量计啊?

楼主(2008-11-18):
大家单位蒸汽计量用的什么流量计啊?我们单位用的是阿牛巴流量计和涡街流量计,但是用气量总是不平衡啊,又没办法校准,现在成本核算的要求提高了,总被人说计量不准确,很是头疼啊。

楼主:
我的看法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只要不差太多就行,其余的就要看领导的意愿了。

网友A:
孔板,涡街,等,你不准可能没有做温压补偿。温压补偿对蒸汽的实际流量差异很大的

网友B:
是用涡街流量计啊,还满准的,公司的蒸汽总管进口有供汽公司的总表和内部总表,数据都很接近,涡街流量计的量程要和铭牌上一致,而且流量计换算到累积量时也要注意换算所用的参数是否正确,有饱和蒸汽和过饱和蒸汽什么之类的区别。

网友C:
饱和蒸气加个压力变送器,要是过热蒸汽加铂电阻和压力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