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计终端线头经常腐蚀,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11-18):
 RT,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液位计,被什么腐蚀?

如果是被氯气腐蚀,就不锈钢或PVC保护起来,如果是电解腐蚀可以接个能导电的碳刷或不锈钢,接头防水处理。

网友B:
什么介质?温度?详细点

楼主:
非常感谢1楼2楼,我用的是JYB-74型,控制浴室热水箱,温度在45-5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