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格雷码角度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11-18):
            请问各位高手,现在有一个格雷码角度编码器,9线式,在PLC程序里的转换过程是:先将端口9位格雷码信号转换为自然二进制数,然后用"BCD"指令转换为BCD数,再用BCD数减指令减去76,才是实际的角度.(用于显示)

           问题:自然二进制数转换为BCD码后为什么要减去76呢?如果我用单片机(例如51)采样,将格雷码转换为自然二进制数后得出的结果直接能转化为十进制数当实际角度吗?刚开始搞设计,许多东西不明白.

网友A:
这个论坛衰落了,别人问了这么久都没人来看看啊,一个参与的都没有。。。。。。。。。

楼主:
看来搞设计,一些理论的东西不过硬,会是麻烦的事情.

网友B:
这不是原始的格雷码,是格雷码的变种,它就是要减76的,这个我在我们公司培训的时候都讲过,这种9线式360度的绝对值编码器我们上海精浦机电就有,也就几百元钱的事。

你买的编码器厂家没有告诉你,你也没有写明白,别人如何能回答呢?

网友B:
有些经销商扛着进口的招牌,只顾赚钱,没有服务的,而买绝对值编码器不要光迷信进口的,而忘了服务的需要。

楼主:
是德国品牌,但忘记了牌子.既然你们公司有这种编码器,可以给我一个说明书吗?

网友C:
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特点是每个码之间只有一个位变化,因此才传送和抗干扰方面有优势,余格雷是格雷码的子集,特点是比如你说的9位之内是循环的,否则9bit该是      0-511的计数范围了,而采用了余格雷后在76-435之间循环,对应角度在0-359度之间.

相互交流一下,共同提高!

楼主:
哦,有点头绪咯,感谢楼上的高手,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楼主:
明白了,由于76的格雷码是001 101 010,而435的格雷码是101 101 010两者切换时只变化一位,符合格雷码的特点.而0跟360的格雷码相差不止一位,切换时会出错,凡是分辨率不是2的n次方的,都要采用余格雷码形式.

网友D:
格雷余码并不是所有的码值都能解决,限于偶数,因为格雷码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对称特性!

网友E:
我不知道你PLC是什么牌子的,有的PLC有编码器的编程的,包括绝对和增量的!你说的问题是BCD码实际就是8421码,编码器的信号总是以2进制数进位的,然后将采集到信号进行加值,你用的是8位的所以是减去76,比如堡盟的有18位的,那减去的数值又是不一样的,重点在于你的数据的范围!

网友D:
笑话了,前面czxhp都已经解释清楚是格雷余码的了,还有什么减去数值的问题了,减值是因为格雷余码不是从0开始编码的,为了用户使用方便才把偏移值减掉,和几位减多少值搭什么价了!

楼主:
学习咯!采用什么PLC不是问题,关键是计算,我用51单片机发上位机处理也要减去76。

网友F(2009-03-05):
位置传感器输出是格雷码 怎么样求这个环节的增益

网友F:
急求:
传感器输出是24位格雷码,行程165毫米,怎么样求这个传感器环节的反馈增益?做个仿真。

网友G(2017-12-11):
正在学习汽车上的方向盘角度传感器的原理,谢谢楼上大神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