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设备工作频率

楼主(2008-11-18):
常听到运动控制的设备有个什么工作频率,共振频率之说,但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回事,而且这个好像在调节控制卡和驱动器参数的时候还需要考虑到

一直觉得有点玄乎,不知道有没有高人来解说一二。

楼主:
难道大家做工控的都没有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A:
机械设备存在共振频率,这是不可回避的物理属性,因此需要想办法将设备的常用工作频率避开共振频点。

楼主:
请教斑竹,设备整定或是其他调整中,是否有预先测试共振频率的做法呢,如有又如何测试?

另外设备的当前工作频率如何界定?调参数的时候涉及的都是速度,位移,加速度,增益,前馈这些物理量。

仅仅通过设备运动中的现象来感觉吗?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座控制板卡的人比较的清楚?

网友A:
三菱或松下的伺服都有机械共振抑制功能和相关参数,配合上位软件都可以测试系统响应的伯德图,从中可以发现系统共振点。

单纯做控制板卡的人未必清楚,需要现场联机测试。

网友B:
这个问题非常好

楼主:
楼上的也讲一讲啊

楼主:
如果共振频率是一个低值,那么设备运动启动时,在一个低频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段过程共振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共振频率是一个低值,那么设备运动启动时,在一个低频的时候总会有这么一段过程共振吧

网友A:
确实如此,所以主张快速越过共振区,避免在共振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