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拖二时过压报警!!

楼主(2008-11-18):
现有一台45KW的富士VP系列变频器,在循环控制泵一拖二时(电机为30KW),当第一台泵到50HZ时,切换到第二台电机时会马上报OU,即过压报警。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按说不应该呀!只是一个PID嘛,只不过一拖二,不应该报过压的呀?

网友A(2010-04-23):
我觉得你第一台达到50hz再起,相当于第二台全压启动,起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好几倍,能不过流么,我觉得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再切换到第二台变频器的时候变频器处在什么状态,如果在减速状态还是在停止状态!你要把祥细的情况讲清楚!我的号码13951131645王工

网友C:
因为你可能前一台还在运行或者很高频率,你马上切换到另一台时,瞬时电流会很大,扭矩会很大,所以就会过流保护,如果你让前一台停止再启动后一台应该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