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模拟量问题

楼主(2008-11-18):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那么300/400 的怎么计算?

0-20MA的怎么计算?

s7-300/400 0 - 20mA与4 - 20mA之间换算关系

单极性模拟量输入/输出信号的数值范围?

双极性模拟量信号的数值范围是?

模拟量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的计算公式?

s7-300/400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的起始地址?

网友A:
你只要知道是4-20MA的是对应0-27648不就可以了吗,

呵呵,

网友B:
调用FC105,106

网友C:
可以直接调用系统功能块FC105,只要把各个引脚的含义搞清楚就行了。不管你是0-20MA还是4-20MA,是单极性的对应的就是0-27648,双极性对应的就是-27648-27648

网友D:
FC105是AI输入转换模块,FC106是AO输出转换模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调用FC105,106

同意,关于FC105,106的使用,可以到自助资料库中下载相关内容学习一下,我已经上传过了!

网友F:
输入输出都是对应0~27648,输入信号的不同,是根据模块侧面的量程转换卡来设定的。

网友G:
调用fc105,fc106,看帮助

网友H:
直接按对应关系数学计算就可以

网友I:
都是高手啊。顶!

网友J:
全是高手,建议大家工控网的建个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