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维护

楼主(2008-11-18):
冬季到了,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谈谈冬季如何做好DCS,ESD系统,卡件的维护还有现场仪表的维护,注意什么问题,预防于未然!平安过冬。

楼主:
冬季现场仪表要加强巡检,勤排污,注意保温。dcs卡件要注意不要结露,控制好机柜室温湿度。

网友A:
检查电缆有损坏,接触怎么样等,

网友B:
冬季仪表主要工作应该是保温 防冻 防汽化 防结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冬季仪表主要工作应该是保温 防冻 防汽化 防结晶

完全同意!

网友D:
DCS机房一般都要求装空调保温,防静电,其余就接地电阻是否在正常范围就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冬季仪表主要工作应该是保温 防冻 防汽化 防结晶

同意楼主的看法!其他的维护都一样!

网友F(2009-01-21):
微机室都有空调吧   现场仪表都有保温箱和保温棉的应该

  这个一般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我感觉!!

网友G:
DCS系统防止结露,防静电,防低温。

现场仪表防冻,防结晶,防止电缆破损短路。

网友H:
欢迎加入化工仪表维护(2)群80078973。该群为技术交流群。销售人员勿扰。

网友I:
问题范围太大了,不是几句话能说的清楚的,只要按照维护操作规程做好日常工作,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