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自动感应门原理 电路图或程序资料 ???

楼主(2008-11-18):
自动感应门原理 电路图或程序资料 谁有或是知道的请回复 贴出或发给我一份

非常感谢!!!!!

网友A:
自动门关键是实现对人和物的检测。用的是光电和超声波同时检测,其实的控制方面的就好说了

网友B:
我做过,有地磁感应也有雷达感应的。人也可以物也行。QQ876231109   不是广告啊。也不收钱的。

网友C:
这个接触过一些,多玛了、霍曼了

平开门、卷帘门

资料都不完整。

设备厂家自己出控制器,图纸也多是接线图,没多大用途。

原理我知道点。

平滑门,设置上有开、关、自动、单向自动(打烊走人的时候的设置),多半用雷达感应器激活,简单的控制器直接控制步进电机,上电之后自学习,以一个打开或者关闭的动作数出开关门一共有多少步,设定一个运动曲线(梯形的),在启动和结束放慢速度。高级点的可以设定开关门力,开关门幅度,电机保护,故障报警,是否有自动门锁等,底部防夹,加入电眼。

估计用小型的plc就可以写出程序,用作控制器,我没有实做过。

卷帘门,可以有地磁触发,光栅触发、遥控器触发等多种形式,防夹或者防砸可以用光眼或者气囊的开关。

qq503954750

楼主:
谢谢各位

请问如果安装调试的话不需要自己编程序 只需照接线图接好线 调试就好了是吧?

它这个门运做流程是怎样的? 我想用S7-200做个程序 但不知道是个怎样运做过程

谁有给我发个来参考下

jiejie25@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