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三菱伺服电机为何干扰了我的模拟信号?!~

楼主(2008-11-18):
,我的模拟信号就是受到伺服的干扰啊或者是受电机动力线的电磁干扰, 所以伺服回干扰其他设备的。! 0.006v是那种干扰啊!~? 我先在220v前就接了滤波的,分别到伺服和采集卡终端还接了0.01uF的电容, 我采集的模拟信号是按差分电路接的, 我的回地电阻不知道要多大啊?? 接地:是先到机箱=》地 我采集的信号在电机下面5~10cm , 采集的电压受到干扰0.006v 就是开启伺服就有干扰, 不开启就有0.002v的干扰 , 为什么? 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请教你们帮帮忙!~谢了!

网友A:
我的模拟信号就是受到伺服的干扰啊或者是受电机动力线的电磁干扰, 所以伺服回干扰其他设备的。! 0.006v是那种干扰啊!~? 我先在220v前就接了滤波的,分别到伺服和采集卡终端还接了0.01uF的电容, 我采集的模拟信号是按差分电路接的, 我的回地电阻不知道要多大啊?? 接地:是先到机箱=》地 我采集的信号在电机下面5~10cm , 采集的电压受到干扰0.006v 就是开启伺服就有干扰, 不开启就有0.002v的干扰 , 为什么? 我都想不出有什么好的办法?还请教你们帮帮忙!~谢了!

网友:
才6毫伏,已经很小了。如果有这样的信号采集,建议就不要用交流电机。

网友B:
如果要采集要求精度这么高,还是不要用模拟量采集了。用通讯或其它方式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采集要求精度这么高,还是不要用模拟量采集了。用通讯或其它方式吧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