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刘版主,galil卡加安川电机。

楼主(2008-11-18):
刘版主您好,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帮助。

我用galil的卡,带过西门子、台达等厂家的伺服电机,现在一个项目用的是安川的电机(17位编码器)。

以前用西门子电机时,KP、KD大约在1-2左右,KI在0.01-0.05左右,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控制效果。
用台达的电机,KP、KD大约在5-10左右,KI在0.1-0.5左右,可以达到比较好的控制效果。

现在用安川的电机,其中一台,通过减速机带动工件回转运动的,先将KI设为零,一直将KP加到2左右,开始振荡了,误差还有20个脉冲左右。将伺服控制器内部的电流环的刚性改大以后,误差可以减小一点,一直调到电机发生振荡的边缘,还有10个脉冲左右的误差。增加一点点KI以后,最后定位误差消除了,但是过程误差依旧。

另外一台,通过丝杠带动工件直线运动的,KP、KD设到最大了,误差比前一台小,但是在WSDK软件上观察那个梯形的图,梯形的左上角很圆,上升的那条线是以一条曲线上去的,不像我以前调过的电机,稍微有一点点过冲,上升的线近似是直线,那个角是尖的。

还请刘版主不吝赐教。

网友A:
看一下,驱动器上的速度环积分时间是不是太小了。前馈FV写得多少?

楼主:
前馈是按照galil说明书上的计算方法设置的。而且也调整过,没有效果。

我正准备不行的话,将驱动器上的速度环比例加大,积分时间也加大试试。
安川的电机,直接改刚性参数的话,是比例和积分一起改变的。不行的话得全部手动来了。

网友A:
前馈是按照galil说明书上的计算方法设置的

这可能就是问题了。您用的什么型号的卡?卡上的软件是什么版本?

楼主:
DMC2143,卡上的软件版本我还真没注意看,明天到工厂去看看。

应该如何设置?我以前就是这么设置的,效果还不错呢。

楼主:
卡是刷的那个带加密功能的固件。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前馈按手册算了以后,再乘4设置.

楼主:
乘以4?
刚好倍频也是4,难道是巧合?

网友A:
刚好倍频也是4,难道是巧合?

纯粹只是巧合而已.

楼主:
哦,跟手册相比改过了以后,应该主动跟客户说一声呀。

楼主:
再次感谢刘版主。贵公司要是多几位刘版主这样的好人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