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到底是否可以随便配对呢?

楼主(2008-11-18):
请问各位老大三菱伺服器MR-J2S-200A对电机的配对有真正的规则吗?我在有些同行人之中得知其也可以配150W以上的电机都可以,这是可以吗?

松下,三菱,安川伺服专业维修

网友(2011-05-30):
  三菱系列每个型号都有其配对的电机,一般是不可以配对的。

专业维修 深圳鸿菱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各种电路板、变频器、工业电源、触摸屏、
松下,三菱,安川伺服驱动器各种报警维修,各种工业设备电路板。 联系人:杨生 电话:13760419328 QQ:810207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