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23直流调速器输出电压不稳,什么原因?

楼主(2008-11-18):
  1、   有一套西门子6RA23(125A)+Z4(37KW)直流电机+齿轮变速箱的直流调速系统,采用测速反馈时,整机运行时发现调速器输出电压不稳,237~263VDC约10%的波动;改成电枢反馈,电枢电压仍有10%的波动,同时发现电枢电流从0~20%波动。

    2、 将电机皮带盘与齿轮箱脱开,采用电枢电压反馈,输出电压160+-1V的波动,很稳;采用测速反馈,也比第一种情况稳定。

    请问各位,带齿轮箱时电枢电压的波动,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A:
估计你的电流环、速度环没调好

网友B(2008-12-18):
参数设置的  不太合适

网友C:
是不是皮带打滑?

网友D:
从新优化,带着齿轮箱一起优化。

网友E:
速度环的P和I不合适

网友F(2010-02-06):
  1 检查给定是否正常
  2 若有测速发电机,检查或更换
  3 调整速度环节,一般调小放大倍数,或更换速度调节板
  4 不知能不能做速度最优化,我这没资料,仅供参考

网友G(2010-07-15):
你的测速机连接不稳  1371934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