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高精度超短时间定位的考验

楼主(2008-11-18):
现在接了个项目,控制一个平台在水平面X轴Y轴及垂直方向Z轴的运动,要求三个方向的精度都达到0.07um以内,定位时间在0.3秒以内,Z轴的定位时间越短越好,平台大概是长15cm,宽10cm,质量在1-2Kg左右,成本不用担心,请问高手们,这样的要求步进电机能做到吗?压电陶瓷能做到吗?该怎么考虑抖动的消除?

修改:

非常对不起,各位。

我说的70纳米只是听现场的人说的,我又仔细的看了下资料,发现范了很大的错误。

刘版主说的很对,70纳米不是定位精度也不是所谓的重复定位精度,分辨率还差不多。。。。确实70纳米太让人恐怖了。

实际的情况是X轴和Y轴的Resolution是0.3125μm,Reproducibility是±1.5μm。平台长大概15cm,宽大概10cm,行程是75mm,40mm,重小于3Kg.

翻译过来是分辨率是0.3125um,重复性是±1.5μm。

请问这两项指标,机械结构国内有厂家能保证吗?

谁有好的建议或能提供帮助可以联系sxjj04@yahoo.cn

楼主:
哦,还有Z轴的移动范围在10um内,XY轴大概在10cm内。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这精度估计要累死人,恐怖啊

网友B:
精度70纳米,是重复性还是绝对精度?

开环就不用想了,传动机构的任何一点变形(应力,温度)70nm就没有了。

闭环的话,如果是绝对精度,我不知道这样的位置反馈元件您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如果只是重复性的要求,用光栅尺或激光干涉仪反馈,压电陶瓷电机驱动,应该可以满足吧。

不过,既然精度指标开到70nm了,那么,直线性、平面度要求是多少啊?估计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这精度估计要累死人,恐怖啊

是很恐怖,所以很没信心

楼主:
回复内容:70纳米是绝对精度,肯定是用闭环了,直线性和平面度要求还不清楚具体的,不过非常高,这个平台上固定有多个镜头,是工业显微镜的下半部分,放大倍数高的时候,一微米的定位误差都可能完全找不到被测点。目前有日本满足这样要求的设备。它的电机用的是步进电机,真的很难想象是怎么做到定位那么准和快的。
引用 网友B:
关于

精度70纳米,是重复性还是绝对精度?

开环就不用想了,传动机构的任何一点变形(应力,温度)70nm就没有了。

闭环的话,如果是绝对精度,我不知道这样的位置反馈元件您在国内能不能找到。如果只是重复性的要求,用光栅尺或激光干涉仪反馈,压电陶瓷电机驱动,应该可以满足吧。

不过,既然精度指标开到70nm了,那么,直线性、平面度要求是多少啊?估计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楼主:
有高手有建议吗?或者知道国内哪里像这样高精度高速度的定位比较强啊?

网友C:
高速高精度用全闭环伺服系统完全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内容:不清楚你说的全闭环,能否说清楚点?
对:longwaves 关于

高速高精度用全闭环伺服系统完全可以实现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70纳米精度,如果一点底也没有在这里问, 我建议你尽早歇菜。这里机械的范畴的问题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于70纳米精度,如果一点底也没有在这里问, 我建议你尽早歇菜。这里机械的范畴的问题更多。

大哥,为什么小日本做的出来我们就做不出来?

虽然我没什么底,但是小日本的那套机器已经摆在现场了,我可以花时间去模仿。只不过目前在计划自己的方案。

这里是运动控制板块吧?我贴在这里有问题吗?

网友D:
要求两个方向的精度都达到1微米的机器,我见过的顾客(国外的上市公司,专业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都花了半年时间做机体研究,每天空调一开就造成5微米的偏差,这样的问题都要花3个月找到并解决。还有很多绝对精度5微米的机器,厂商都花了老大的劲。

0.07微米精度的机器,你都还不知道如何做就接下来,我只能佩服你胆大,并祝你好运!

楼主:
对:firstrazor 关于

要求两个方向的精度都达到1微米的机器,我见过的顾客(国外的上市公司,专业的半导体设备生产商)都花了半年时间做机体研究,每天空调一开就造成5微米的偏差,这样的问题都要花3个月找到并解决。还有很多绝对精度5微米的机器,厂商都花了老大的劲。

0.07微米精度的机器,你都还不知道如何做就接下来,我只能佩服你胆大,并祝你好运!

这里说一下,现场用的一台日本的机器确实能达到精度0.078微米,速度在0.3到0.4秒间。

我还是学生,项目是我们导师接的,我们也觉得太太超出我们的能力了,但是他接了我们就只能研究了,至于最后能不能做出来我们不管,我们只管尽自己的努力去做。

内容的回复:这样的高精度的东西,使用的环境是很严格的,我们去现场还要换衣服,帽子,然后还要除尘,现场的环境是无尘的。

楼主:
现场日本的机器确实能达到那样的精度和速度。

我还是学生,项目是导师接的,我们也觉得大大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但是他接了我们就只能研究了。

网友D:
顺便再说一句,我前面帖子里说的空调一开跑5微米,这是用独立安装的视觉系统才发现的,我们的饲服系统反馈完全无法看到这个偏差。所以我说,1微米的精度,机械上要处理的事情更多。

网友E:
楼主小心了,你做出来之后估计就有好多人盯上你了,Intel的芯片才做到45纳米,你的平台要求70纳米,厉害啊。是不是尺寸搞错了啊。估计机械部分国内没有人做的出来!

网友E:
光机械上面的反向误差都远超过70纳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光机械上面的反向误差都远超过70纳米啊!

尺寸我没有搞错,我也知道这精度确实非常恐怖,但是现场的日本的机器确实能做到。

我没有说机械部分及检测部分的东西在国内买,我们是研究怎么做,至于需要用的东西有多贵,我们不管。

网友F:
用步进电机达到这个精度。个人感觉是匪夷所思,首先用步进的话其传动一定用的丝杠吧。丝杠的精度最高也就在um级,要做nm的很难,何况是70nm。还是觉得是不是指标搞错了?

网友G:
这么高精度的机械各检测元件在国外也买不来吧,人家肯卖吗?

网友H:
70纳米的精度你是怎么量出来的?

网友B:
“大哥,为什么小日本做的出来我们就做不出来?

虽然我没什么底,但是小日本的那套机器已经摆在现场了,我可以花时间去模仿。只不过目前在计划自己的方案。

这里是运动控制板块吧?我贴在这里有问题吗? ”

就工业基础,小日本比我们强的不是一点半点,小日本能做出来,我们就做不出来。

您需要模仿的东西,有不少是在机器外面的。比如材料、比如加工装配工艺。

贴在这里没问题,不过,这里能对您的帮助恐怕非常有限。

网友I:
0.07微米精度的机器,你都还不知道如何做就接下来,我只能佩服你胆大,并祝你好运

网友J:
还是你的导师牛,很想拜见一下这位牛人。

楼主:
 查了很多资料,1微米精度以上的工作还没见到成功的实例

再经大家这样一说,自信心一点都没了。

楼主:
我对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之前没搞清楚,看了前面的帖子稍微明白了点。就当70纳米是重复定位精度吧。

谁有好的建议啊?

网友F: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所谓的70纳米,不是定位精度,也不是所谓重复定位精度,分辨率还差不多。。。。。步进电机本身步距误差应该在5%以上,再加上丝杠本身的精度。个人认为这套系统70nm的定位精度是决对不可能的,不管是日本的设备还是美国的,还是火星人的。

  也许我是井底之蛙,不了解外面的先进技术吧。。。如果真有这样的一套系统,还真想拜见下

网友K:
0809jj你好,一直在关注你的这个项目和大家的意见,你要求的x,y,z平台的没个轴的行程和负载是多少,怎样的搭建方式?你说日本人用步进电机做到这样的精度,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机械方式来实现的,如方便可以联系我,我想知道你的用途是什么,这样可以帮你考虑一下什么驱动方式比较合适,我们曾给上海微电子公司做过一个行程250mm,重复精度在150nm的项目(上海测量局的检测结果)。010 8950 2338杨先生

网友L:
做70nm重复精度,亦或分辨的设备,必然不会采用滚珠丝杠传动,甚至滚动导轨都不能考虑。

70nm定位平台肯定是有人做得到的,否则45nm,乃至22nm的半导体工艺岂不成了天方夜谭,但采用何种驱动结构、反馈手段则是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十年前,我同学研究课题就是用磁致伸缩原理nm级定位的Stewart平台,如何检测不详。

网友F:
那请教下波版主,用步进电机,将旋转转换成直线运动,还有哪些传动方式?并且可以达到如此高的精度,您说的45NM,22nm的半导体工艺,可不会使用步进电机来做的吧?

网友M:
否则45nm,乃至22nm的半导体工艺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

这种半导体是用机械加工的么? 好象听人家说是用化学腐蚀的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D:
这种数量级应该是压电或其他特殊机构才能做到的,但楼主除了纳米精度,还要100-150mm这么长的行程,1-2公斤不小的负载,难上加难

网友L:
再次强调,波恩已不做版主很久了!

半导体工艺当然是所谓的光刻,而非机械加工,这妨碍半导体工艺的精定位需求吗?nm级定位需求在半导体工艺中应该是用于晶圆快速粗定位后,曝光对准环节的微调目的。

本人并未亲眼见过此类设备。

个人不看好步进电机加家丝杠的实现方案!

网友N:
这个精度,属于相当相当牛b的精度了! 用高速高精度的伺服电机(不只是编码器分辨率高,电机本身性能也有很高的要求)也不一定实现,跟机械方面也有很大关系! 步进建议不要考虑了!

俺这里做个广告 WWW.infranor.cn 你可以去看看,或者打电话给我交流!或许有些帮助! 刘 15900522205

网友B:
"我还是觉得你这个所谓的70纳米,不是定位精度,也不是所谓重复定位精度,分辨率还差不多。。。。。"

受磁滞影响,步进点机自己的重复性大概会在步矩角的千分之几,我听说过0.5mm的丝杠,不知道是不是有更细的,反正开环做70nm重复性理论上还是有可能的,实际上,没见过。如果闭环的话,控制上没有问题,但机械上……,反正我没见过。

楼主:
非常对不起,各位。

我说的70纳米只是听现场的人说的,我又仔细的看了下资料,发现范了很大的错误。

刘版主说的很对,70纳米不是定位精度也不是所谓的重复定位精度,分辨率还差不多。。。。确实70纳米太让人恐怖了。

实际的情况是X轴和Y轴的Resolution是0.3125μm,Reproducibility是±1.5μm。平台大概长75mm,宽40mm,重小于3Kg.

翻译过来是分辨率是0.3125um,重复性是±1.5μm。

请问这两项指标,机械结构国内有厂家能保证吗?

楼主:
还有点说错了,平台长大概15cm,宽大概10cm,行程是75mm,40mm.

请问,机械结构国内有厂家能保证吗?

网友O:
要求三个方向的精度都达到0.07um以内,请问高手们,这样的要求步进电机能做到吗?-----还想用步进电机,没戏

我把指标搞错了,不是70纳米-----没错啊?70nm不就是0.07μm吗?

楼主:
非常对不起,我把指标搞错了,不是70纳米。

网友F:
±1.5u,还是可行的,但要求也蛮高了,实现起来不容易

网友E:
你修改过的精度可以达到,用伺服可以达到。

网友K:
用步进电机或直线电机比较容易达到

楼主:
准备Z轴用压电陶瓷电机,XY轴用直线电机,不过这两种都没用过,谁有这两方面的资料啊?谢谢了。sxjj04@yahoo.cn

网友P:
位移分辨率0.1um,直线电机推力>2200N的步进电机能否做到?

网友Q(2009-03-11):
你好!你说的精度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只是国内做的人比较少!你用气浮导轨加直线电机来做。精度可以做到

网友R(2018-03-12):
引用 楼主:
非常对不起,各位。 我说的70纳米只是听现场的人说的,我又仔细的看了下资料,发现范了很大的错误。 刘版主说的很对,70纳米不是定位精度也不是所谓的重复定位精度,分辨率还差不多。。。。确实70纳米太让人恐怖了。 实际的情况是X轴和Y轴的Resolution是0.3125μm,Reproducibility是±1.5μm。平台大概长75mm,宽40mm,重小于3Kg. 翻译过来是分辨率是0.3125um,重复性是±1.5μm。 请问这两项指标,机械结构国内有厂家能保证吗?

看来学好英语真的很重要

网友S(2020-10-1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