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或0-10V转成四段或五段继电器控制

楼主(2008-11-18):
我想将4-20mA或0-10V转成四段或五段继电器控制,有什么方法?例如当2V时继电器1吸合,4V时继电器1,2吸合,6V时继电器1,2,3吸合,8V时继电器1,2,3,4吸合,10V时继电器1,2,3,4,5吸合,请各位大侠帮帮忙,我急用,13382510901.或介绍现成的模拟转数字模块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
用电压比较器电路,最常用的电压比较器是:LM339  四电压比较器

网友B:
呵呵;用PLC控制就特别简单了,不过成本可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C:
用moxa的IO模块来做,2个模块就能实现,很方面

有兴趣联系我:15951985185

网友D:
这里信号输入后就经过分压,从0-10V转换为0-5V。然后再经过C1滤去高频干扰进入四比较器LM339,LM339负端输入分别是1V,2V,3V,4V。LM339输出端加电阻是因为它是漏级开路的,必须加。然后如果输入电压大于2V,继电器JP4吸合;输入电压大于4V,继电器JP3,JP4吸合;输入电压大于6V,继电器JP2,JP3,JP4吸合;输入电压大于8V,继电器JP1,JP2,JP3,JP4吸合。不知道这你满不满意。

网友A:
老狼,把箱底都翻出来了,这些电路是搞硬件的基本功啊!功底不浅。

网友E:
音响设备用的多级LED显示输出音响电平大小的比较电路也可以用!

网友F:
在软件中进行比较啊,来分 啊

网友G:
4-20mA的话前面250欧转成电压,可以考虑电压跟随。另外,临界电压时,339有滞回吗?会不会抖?要不要施密特?

PLC贵,但若手上有货,马上漂亮解决。自己做也需手上有货,如果不专门做板,凑合焊上,不伦不类,专门做板周期长,临时搭电路在保护、芯片筛选、质量检验上都是对付--还是做产品的时候再考虑这种方案吧。

网友D:
用PLC的话一般还要加专用的模拟量模块如EM235,成本上肯定不便宜。用339的话继电器输出需要几十个MS,的确速度上有可能跟不上信号变化,但作为一般应用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成本需要考虑啊!

楼主:
谢谢老狼,我很满意,但我做不出来呀

楼主:
可以帮我做出来吗?老狼兄弟?请联系我,13382510901

网友H:
haha,我好像是回答过一次了,怎么没看到我回答的呀^_^

我个人认为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4段,就是用常用的温度表来代替,价格也比较便宜,采用他的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就可以了^_^

网友H: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H:

haha,我好像是回答过一次了,怎么没看到我回答的呀^_^

我个人认为比较简单的方法可以实现4段,就是用常用的温度表来代替,价格也比较便宜,采用他的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就可以了^_^

网友D:
刚看到,但建议楼主自己搞定,买好元器件后焊好就可以了。

最近工作很忙,没多少时间,我的QQ是383138974.有问题找我。

楼主:
我现在已经有一块温控表,它的输出是0-10V的,我想将0-10V分为四段继电器输出,来控制四个电磁阀(0-2.5V时继电器1吸合,2.5-5V时继电器1,2吸合,5-7.5V时继电器1,2,3吸合,7.5-10V时继电器1,2,3,4吸合)。而现在的温控表没有四路控制输出的,利用报警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也达不到要求。

网友D:
对:star8295 关于

我现在已经有一块温控表,它的输出是0-10V的,我想将0-10V分为四段继电器输出,来控制四个电磁阀(0-2.5V时继电器1吸合,2.5-5V时继电器1,2吸合,5-7.5V时继电器1,2,3吸合,7.5-10V时继电器1,2,3,4吸合)。而现在的温控表没有四路控制输出的,利用报警上上限、上限、下限、下下限也达不到要求。

内容的回复:你那里现场有没有电源,是24V的吗?还有电磁阀的电压和功率,还有你整个系统的构成我都不了解,做起来很难啊!不过大致可以网2个方向做,一个是硬件比较电路,还有就是AD后交单片机控制!你要是真的想用的话建议找个牛人到现场看看好些,做起来也快。

网友J(2009-01-01):
三极管为什么用PNP的啊???我看应该用NPN的啊!~

网友K:
学习了,非常好

网友L:
4楼的做法很不错的哦!前段时间遇到一个客户就是这么做的哦!

网友M(2009-06-10):
回答16楼      谁说  “现在的温控表没有四路控制输出的”? 看来你还是没有找到你要的东西,看看下面这块国产仪表,你的要求就太小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