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炉谐波使无功补偿不能正常运行,那位有有经验

楼主(2008-11-18):
中频炉谐波使无功补偿不能正常运行,那位有有经验

网友A:
呵呵    所说情况  15963310965

网友B:
 学习啊,呵呵,不错的东西啊

网友C:
电容器前端串联电抗器。

楼主:
你说的也可以行的,但是太麻烦了,我实验过的效果还不错.还有那位有简单点的啊

网友D:
中频炉串联电抗......

网友E(2009-03-12):
请教:为什么有的中频炉功率因数很高0.98以上,有的中频炉功率因数很低0.75以下。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F:
听西安的厂家说过,中频炉的功率最大,晶闸管全开放的时候因数高.

网友G:
做一个谐波柜,也就是楼上所说的补偿电容加加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