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问题

楼主(2008-11-18):
我家的楼梯灯采用触摸延时开关控制节能灯,可是经常会烧灯泡,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灯泡不适合经常开关(亮和灭),这样容易坏的.

网友B:
电压升高10%白帜灯寿命减少一半

网友C:
不能用节能灯,要用白帜灯.

网友D:
节能灯对电压很敏感 触摸式的开关输出电压本就不稳 建议换别的灯

网友E:
声控灯都不能用节能灯,触摸开关应该差不多

网友F:
不要用节能灯,要用白帜灯。节能灯里面有个很大的电容,不适用频繁开关场所。

网友G:
用蘑菇灯泡最好!!适合频繁开关!

网友H:
节能灯不适合用于电压不稳和频繁开关的场合,你选用白炽灯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节能灯不适合用于电压不稳和频繁开关的场合,你选用白炽灯吧。

网友J:
哈哈,本公司所有路灯全是节能灯!

PS:也不知是哪个BT设计的,可害苦了我们电工兄弟。

网友K:
频繁开关的照明,最好用白炽灯

网友L:
触摸延时开关和声光控开关要用白炽灯,要是对亮度要求不高,可在灯泡前增加一只二极管,降低电压,延长灯泡寿命。

网友M:
用自镇流的灯 适合频繁开关

网友N:
用LED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