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损

楼主(2008-11-18):
1.线损基础知识
1.1线损的概念
发电厂发出来的电能,通过输变电和配电设备供给用户使用。电能在电力网输送,变压,配电的各个环节中,有一部分损耗,主要表现在电网元件如导线,变压器,开关设备,用电设备发热,电能变成热能散发在周围空气中,另外,还有管理方面的因素造成的电能流失等等。线损是电能在电力网传送,分配过程中客观存在的物理现象。
1.2 线损产生的原因
电能在传输过程中产生线损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a) 电阻作用:线路的导线,变压器,电动机的绕组,都是铜或者铝材料的导体。当电流通过时,对电流呈现一种阻力,此阻力称为导体的电阻。电能在电力网传输中,必须克服导体的电阻,从而产生了电能损耗,这一损耗见之于导体发热。由于这种损耗是由导体的电阻引起的,所以称为电阻损耗,它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用式子 表示。变压器,电动机等绕组中的损耗,又习惯称之为铜损。
b) 磁场作用:变压器需要建立并维持交变磁场,才能升压或降压。电动机需要建立并维持旋转磁场,才能运转而带动生产机械做功。电流在电气设备中建立磁场的过程,也就是电磁转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交变磁场的作用,在电气设备的铁芯中产生了磁滞和涡流,使铁芯发热,从而产生了电能损耗。由于这种损耗是在电磁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所以称之为励磁损耗,它造成铁芯发热,通常又称之为铁损。
c) 管理方面的原因:由于供用电管理部门和有关人员管理不够严格,出现漏洞,造成用户违章用电和窃电,电网元件漏电,电能计量装置误差以及抄表人员漏抄,错抄等而引起的电能损失。由于这种损耗无一定规律,又不易测算,故称为不明损耗。不明损耗是供电企业营业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又称为营业损耗。
1.3 线损的构成与分类
在电力网传输分配过程中产生的有功功率损失和电能损失统称为线路损失。
线损的种类可分为统计线损,理论线损,管理线损,经济线损和定额线损等5类。
1. 统计线损
统计线损是根据电能表指数计算出来的,是供电量与售电量的差值。
2. 理论线损
理论线损是根据供电设备的参数和电力网当时的运行方式及潮流分布以及负荷情况,由理论计算得出的线损。
3. 管理线损
管理线损是由与管理方面的因素而产生的损耗电量,它等于统计线损(实际线损)与理论线损的差值。
4. 经济线损
经济线损是对于设备状况固定的线路,理论线损并非为一固定的数值,而是随着供电负荷大小变化而变化的,实际上存在一个最低的线损率,这个最低的线损率称为经济线损,相应的电流称为经济电流。
5. 定额线损
定额线损也称线损指标,是指根据电力网实际线损,结合下一考核期内电网结构,负荷潮流情况以及降损措施安排情况,经过测算,上级批准的线损指标。
→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请 编辑词条
标签: 线损 电能损耗 损耗 可变线损 固定线损 基本概念

短路
短路就是电源未经过负载而直接由导线接通成闭合回路。三相系统中发生的短路有 4 种基本类型:三相短路,两相短路,单相对地短路和两相对地短路。其中,除三相短路时,三相回路依旧对称,因而又称对称短路外,其余三类均属不对称短路。在中性点接地的电力网络中,以一相对地的短路故障最多,约占全部故障的90%。在中性点非直接接地的电力网络中,短路故障主要是各种相间短路。
→如果您认为本词条还有待完善,请 编辑词条
标签: 短路 电力系统

网友A:
按照科学的方法选择线缆,减少线路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