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柜老是爆炸祖怎么回事?

楼主(2008-11-18):
我们厂里的电容柜经常爆炸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和厂里用了太多的直流电机和直流控制器有关系?而且滤波后还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哪位专家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功率因数补偿柜?

网友B:
首先考虑的是电容质量怎么样

网友C:
你测量一下 其端电压

网友D:
是谐波惹的货,我公司专业生产串联补偿电抗器   可解决此类问题   具体请联系15963310965

网友E:
我们这也是这种情况,应该是电网中的谐波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