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台达ss型PLC不接扩充可以控制一路伺服电机与一路步进电机吗?如不行,接扩充呢?

楼主(2008-11-18):
台达ss型PLC不接扩充可以控制一路伺服电机与一路步进电机吗?如不行,接扩充呢?

网友A:
可以的,用DVP14SS11T2,Y0接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Y2接伺服驱动器的方向输入;Y1接步进驱动器的脉冲输入,Y3接步进驱动器的方向输入。Y0,Y1支持10K的脉冲输出。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说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