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电位器可不可以调几台变频器

楼主(2008-11-19):
有三台变频器以前分别用三只电位器调速,而实际运行中要求三台变频器同步,现想改成用一只电位器来调节三台变频器。大家看看这样是否可行?

本人考虑把第一台变频器的两个模拟量输出的4-20ma信号分别接另外两台变频器的输入。(ATV48变频器)

网友A:
理论上讲的通,但是由于反应滞后等原因,不可能完全同步,

网友B:
还不如直接一个电位器接3个变频器的输入呢。个人认为。

网友C:
呵呵;加个4路的同步控制器就行了,价格也不高,很方便的;

网友D:
2楼上办法应该是比较可行的哦!

网友E:
楼上的办法我得试试看

网友F:
2楼的不行!

如果要求同步不是很精确的话,楼主的办法就可以了,

要精确的话,可以尝试下3楼的,看看行不行!

网友G:
   直接一个电位器接三台的 控制输入端应该就可以了。我有接过两台的~

或者把电位器外接一个10V电源,然后把电位器上的0-10V可变电压加在变频器上面~

    仅供参考!

网友H:
可以用一只电位器直接接三台变频器的输入端,可以设一台主机,另2台付机输入端加微调电位器,微调3台变频器同步,效果比较好。

网友I:
如果有脉冲输出的话,同步会比较好。4--20ma误差会累计

网友J:
应该可以做得到的,把主机的FM输出给其它的输入 在相应设置参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