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08-11-19):
(1)确定公称压力,不是用Pmax去套PN,而是由温度压力材质三个条件从表中找出相应的PN并满足于所选阀之PN值

(2)确定的阀型,其泄漏量满足工艺要求

(3)确定的阀型,其工作压差应小于阀的允许压差,如不行,则须从特殊角度考虑或另选它阀

(4)介质的温度在阀的工作温度范围内,环境温度符合要求

(5)根据介质的不干净情况考虑阀的防堵问题

(6)根据介质的化学性能考虑阀的耐腐蚀问题

(7)根据压差和含硬物介质,考虑阀的冲蚀及耐磨损问题

(8)综合经济效果考虑的性能价格比需考虑三个问题:

a.结构简单(越简单可靠性越高)维护方便备件有来源;

b.使用寿命;

c.价格

(9)优选秩序

蝶阀-单座阀-双座阀-套筒阀-角形阀-三通阀-球阀-偏心旋转阀-隔膜阀

(1)最简单的是气动薄膜式,其次是活塞式,最后是电动式

(2)电动执行机构主要优点是驱动源(电源)方便,但价格高,可靠性防水防爆不如气动执行机构,所以应优先选用气动式

(3)老电动执行机构笨重,我们已有电子式精小型高可靠性的电动执行机构提供(价格相应高)

(4)老的ZMAZMB薄膜执行机构可以淘汰,由多弹簧轻型执行机构代之(性能提高,重量高度下降约30%)

(5)活塞执行机构品种规格较多,老的又大又笨的建议不再选用,而选用轻的新的结构

(1)阀体耐压等级使用温度和耐腐蚀性能等方面应不低于工艺连接管道的要求,并应优先选用制造厂定型产品

(2)水蒸汽或含水较多的湿气体和易燃易爆介质,不宜选用铸铁阀

(3)环境温度低于-20时(尤其是北方),不宜选用铸铁阀

(4)对汽蚀冲蚀较为严重的介质温度与压差构成的直角坐标中,其温度为300,压差为1.5MPa两点连线以外的区域时,对节流密封面应选用耐磨材料,如钴基合金或表面堆焊司特莱合金等

(5)对强腐蚀性介质,选用耐蚀合金必须根据介质的种类浓度温度压力的不同,选择合适的耐腐蚀材料

(6)阀体与节流件分别对待,阀体内壁节流速度小并允许有一定的腐蚀,其腐蚀率可以在lmm/年左右;节流件受到高速冲刷腐蚀会弓【起泄漏增大,其腐蚀率应小于0.1mm/年

(7)对衬里材料(橡胶塑料)的选择时该工作介质的温度压力浓度都必须满足该材料的使用范围,并考虑阀动作时对它物理机械的破坏(如剪切破坏)

(8)真空阀不宜选用阀体内衬橡胶塑料结构

(9)水处理系统的两位切断阀不宜选用衬橡胶材料

(10)典型介质的典型耐蚀合金材料选择:

a.硫酸:316L,哈氏合金,20号合金

b.硝酸:铝,C4钢,C6钢

c.盐酸:哈氏B

d.氢氟酸:蒙乃尔

e.醋酸甲酸:316L哈氏合金

f.磷酸:因可镍尔哈氏合金

g.尿素:316L

h.烧碱:蒙乃尔

i.氯气:哈氏C

j. 海水:因可镍尔,316L

(11)到目前为止,最万能的耐腐蚀材料是四氟,称为耐蚀王因此,应首先选用全四氟耐腐蚀阀(华林所专利产品),不得已的情况下(如温度>180,PN>1.6)才选用合金

调节阀流量特性的选择:

下面提供的是初步的选择,详细的选择见专门资料:

(1)S>0.6时选对数特性

(2)小开度工作不平衡力变化大时选对数特性

(3)要求的被调参数反映速度快时选直线,慢时选对数

(4)压力调节系统可选直线特性

(5)液位调节系统可选直线特性

(1)国外常用故障下开或关来表示,即故障开故障关,与我国的气开气闭表示正好相反,故障开对应气闭阀,故障关对应气开阀

(2)新的轻型阀精小型阀已不强调执行机械的正作用反作用了,因而必须在尾注上标明
B(气闭)K(气开)

(1)首先是选择弹簧范围,还要确定工作弹簧范围

(2)确定工作弹簧范围涉及计算输出力去克服不平衡力若有困难,应将条件(主要是阀关闭时的压差)告诉制造厂,协助计算并调好弹簧和工作范围出厂(目前,不少厂家根本不做计算)

调节阀流向的选择:

(1)在节流口,介质对着阀芯开方向流为流开,向关方向流为流闭

(2)流向的选择主要是单密封类调节阀,有单座阀类角阀类单密封套筒阀三个大类基它为规定流向(如双座阀V球)和任意流动(如O球)

(3)当dg>15时,通常选流开,当dg15的小口径阀,尤其是高压阀可选流闭,以提高寿命

(4)对两位开关阀可选流闭

(5)若流闭型阀产生振荡,改过来,流开型即可消除

调节阀填料的选择:

(1)调节阀常用的是四氟V形填料和石墨O形填料

(2)四氟填料摩擦小,但耐温差,寿命短;石墨填料摩擦大,但耐温好,寿命长;高温下和带定位器的阀建议选石墨填料

(3)若四氟填料常换,可以考虑用石墨填料

(1)调节阀的附件主要有:定位器转换器继动器增压阀保位阀减压阀过滤器油雾器行程开关位置发讯器电磁阀手轮机构

(2)附件起补充功能和保证阀运行的作用必要的就增加,不必要的不增加不必要时增加附件会提高价格并降低可靠性

(3)定位器的主要功能是提高输出力和动作速度,不需要这些功能时,可不带,不是带了定位器就好

(4)对快速响应系统,不要阀动作快,可选转换器

(5)严格的防爆场合,可选:电气转换器+气动定位器

(6)电磁阀应选择可靠的产品,防止要它动作时不动作

(7)重要场合建议不用手轮机构,防止人为误动作

(8)最好由生产厂家提供并总成在阀上供货,以保证系统和总成联接的可靠性

(9)订货时,应提供附件的名称型号规格输入信号输出信号等

(10)再重申:请注意这些小东西的重要性,尤其是可靠性

网友A:
工作压差应小于阀的允许压差,否则就超负荷了.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