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总功率计算问题。

楼主(2008-11-19):
工厂的三相电每相上都有一个100A的保险丝。请问这个三相电提供的总功率是多少?怎么计算?假设电压是415V。

用电设备上写的是415V三相电,5千瓦,请问这个设备额定功率运行的话,每相上的电流是多少?

网友A:
1. 这个要看变压器的容量.

2. 每相上的电流也要看你接Y还是三角了,    三角时候 5000/415    Y时候(5000/415 )/1.732

网友B:
qq 群25941264 工控交流

网友C(2009-08-04):
P=1.732*U*I*COSφ(U为线电压,应该为380V,I为线电流,COSφ可以估算为0.8),100A可以安全的带起50KW。

用上公式可以算出线电流为8.7A,不过也可以估算一下,一个千瓦两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