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在线卡件更换问题

楼主(2008-11-19):
DCS系统在运行过程中,1块卡件损坏(原因不明),已自动切换至冗余卡件,经查16个点中有一个是系统联锁点(压力控制阀,压力高高联锁),请教:
1、在线更换的可行性;切换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采取何针对性措施?
2、如果不更换,数据得不到备份,没有冗余,危害性如何?(半个月左右后有一次停车的机会)
备注:CENTUM系统

楼主:
现在的技术在线更换卡件没有问题,带联锁的要暂时取消,以防扰动造成联锁停车。

网友A:
带联锁的要暂时根据NC接点还是NO接点确定将其短路或者开路处理,否则容易出错.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什么系统,我用的浙大中控JX-300X。在线更换卡件不会对控制参数有影响..............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