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08-11-19):
单相1kw电机的电流,和三相1kw电机的电流是一样大  吗?

网友A:
单相1kw电机的电流大,三相1kw电机的电流小

网友B:
单相1千瓦约4。5安;3相约2安

网友C:
单相1kw电机的电流大,三相1kw电机的电流小
同意

网友D:
单相1kw电机的电流大,三相1kw电机的电流小
正确同意

网友E:
p=ui

功率一致时,电流的大小电压与电流成反比